笔记本充电。。。

楼主(2012-11-12):
笔记本怎么检测电池电量给电池充电?电池口2、3脚?还是充放电芯片上的BATT?还是什么...另外保护隔离电路和待机电路谁先工作?如果是保护隔离。。为什么充放电管理芯片上有3VPCU...???

网友:
好像是这样的,先有保护隔离,再有系统3,5V,然后3VPCU再给充电管理芯片供电,这个电压是外部给充电芯片的基准电压!
我也是新手,老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