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2不认硬盘

楼主(2012-11-12):
机型:HPCQ42
板号:   DAOAX1MB6F1  REV:F
芯片组:INTEL+HM55
症状:不认硬盘
分析:HDD口的电容C743 C746对地值都是331,
ODD口的电容C523 C524对地值也是331
光驱可以用,硬盘不认

拆机,裸板也是认不到硬盘

接口的排线数据线已测,全部是通的,
难道要干桥?给点思路

补充内容 (2012-11-14 18:32):
加焊桥故障依旧,拆下桥,发现掉点儿了,清洗发现是空点儿,换桥,故障解决.

网友:
沙发,在线等高手耶

网友A:
你把硬盘直接挂到光驱接口看看
=

网友:
硬盘换过没有,供电正常不

网友:
给接口飞个5V, 也许是电压不够。 有得移动硬盘就是电压不够,检不到。
另外接口不要有脏东西哦。

网友:
3V,5V供电都正常不?如果正常,看你的检测,真的就行动SB了!

网友:
先刷下BIOS,再干SB

网友:
就直接杀把 杀之前打下阻值

网友:
基地的学员,有理论基础,好好把老师教的回想一下再试试!

网友:
测试桥后面所有的小电感是否都是好的。。。找找图纸看看桥的sata模块供电是否正常?今天修个不认硬盘和光驱的机器刷bios好了,很意外!华硕的机器之前是不显示的,板载cpu的。bga cpu之后亮了就不认硬盘和光驱。。。

网友:
你先检查供电啊,我刚维修一台的上网本,不认硬盘加焊南桥解决故障。另外一台不认硬盘,换南桥解决故障。

网友:
供电先查

网友:
看来真要换南桥了,可以先测量一下南桥本身有没有问题

网友:
BIOS,供电,AD线,SB

网友:
楼主故障解决了没有,如果解决记得写上啊。

网友B:
建议先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硬盘直接挂到光驱接口看看
=

不行的   供电就不一样

网友C:
建议加焊南桥试下

网友:
最简单的  测供电   看供电正常不  估计不一定是SB问题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光驱自身问题引起的

网友:
麻烦楼主修好,发下怎么修好的啊!

网友:
查下南桥里面的SATA模块的供电和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上的把问题全概括出来了,就看楼主怎么搞了。。

网友:
这种如果如果电压正常,几个小电容阻值正常的话基本上都是杀南桥解决问题

网友:
嗯!楼主先查下硬盘供电是否充足,可飞个5V电压看看,在不行就刷下BIOS,最后再动南桥

网友:
供电什么的正常,就干南桥吧,还不行就换一个

网友:
供电正常,直接干SB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加焊南桥试下

修好了,加焊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刷个bios

这与BIOS有关系吗?

网友:
屏幕方面的事情有的时候很难搞啊

网友D:
估计本来就是桥坏的,,,HM55,这桥坏得很多啊,,看来Intel在走原来AMD走的路!

网友:
"BIOS,供电,AD线,SB"很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本来就是桥坏的,,,HM55,这桥坏得很多啊,,看来Intel在走原来AMD走的路!

就是SATA模块坏了,别的正常

网友:
刷不刷bios 起码也得还原下bios试试吧  sata模块是什么啊东西啊

网友:
换南桥,可以先测量一下南桥本身有没有问题

网友:
干南桥了吗

网友:
南桥换了?

网友:
修过几台这款机器硬盘接口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换掉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