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人为造成usb短路维修

楼主(2012-11-12):
机器型号:Y450
主板型号:DAOKL1MB8GO REV:G
故障现象:插电流表直接大短路
客户描述:不知他朋友用什么东西插sub里面去了。开不机了。

差不多大半年没修机器了,现在维修起来相当费力。
拆机,测CN7 usb接口  1脚和4脚 阻值为0欧姆。再测旁边的USB CN11   1脚和4脚 500多欧姆,看样子烧得东西不多。直接把cn7旁边的 电容拆下来测量,发现C411电容已烧。再测发现1 4脚 阻值还是不对。(在这里走了很多弯路) 上电 发现无待机 ,看到到一个  4方的20多脚的芯片在小电源板附近,就去查他的工作条件,后来师兄指点才知道这个   max8731AE 原来是充电芯片,跟待机无关的。后来知道 待机芯片是isl6237   查他的  6脚vin  居然主供电都没有过来  ,接着查  PL8 PL9  发现也无电压 (补充一点,之前根据版号DAOKL1MB8GO REV:G  去找图纸 根本就找不到, 后来师兄指点才知道  这个图纸只需要查KL1 这几个关键字就行了,又走弯路了)  第二次走弯路 ( d壳上有个根线, 必须插  ,才会有待机。 连接小板和大板的)

哎 修机 还是得细心啊。。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楼主的基础还不怎么行呀,那个小板是芯片组供电的,不接肯定不行了

网友:
楼主看来你真的要系统的学习一下了  对机器还是比较陌生的

网友A:
再补充一下  昨天修的 Y450  本来以为 亮机就可以了,装好之后 发现  屏幕 红 灰 白 等 来回变色。外接显示正常 但是报错:0701:usb over current on hc/port -bus :00h dev:1ah fun :01h/port :00h   百度一查 ,然来还是usb过流 报错,把usb旁边的小电容电阻全拆了 还是报错。只能等明天南桥 回来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补充一下  昨天修的 Y450  本来以为 亮机就可以了,装好之后 发现  屏幕 红 灰 白 等 来回变色。外接显示 ...

还是先看看USB 反馈电路,再动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