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半小时掉电

楼主(2012-11-12):
联想E40 I3 370用半小时掉电,风扇狂转。在系统下和在COMS下。或者跑3D都一样,温度不高。两个bios都刷了好几个无果。扇热片换过,U换过,EC换过。确定是主板问题。找同行借了一片一样的板不掉电,把同行的两个BIOS刷进去也一样。蛋疼的很啊。

网友:
查温控电路,风扇狂转,说明检测到温度过高了,但其实温度并不高。到达极限值,关闭供电。

网友A:
一定是温控芯片的误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是温控芯片的误报!

温控芯片就是一个8脚的转换芯片,EC控制。换了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