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比较棘手的主板,如何解决呢?师傅,

楼主(2012-11-12):
三块主板 没头绪了,简单描述一下,
第一块,比较头疼的,映泰P31、INTER的。原来D0。刷了BIOS正常跑马,档A1.以为版本问题,全部换了还是那样,
换掉内存,换CPU,照旧,检测内存工作条件,全部正常。换IO,换时钟。摘声卡,摘网卡全都试过,还是如此,压桥也一样,。我疯了,
第二块,卡到检测CPU那里,之后不应该检测IDE设备,还没检测IDE设备,之前就卡住,。IDE扫描哪项根本没出来,
BIOS刷过,拆过外设,。加焊过单桥,。技嘉主板,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第三块,进BIOS里面卡,特卡,刷BIOS还那样。。。。。疯了,。

网友:
那第三块是桥问题  南桥

网友:
第一块你用示波器测BIOS一脚有没有波行

网友:
是集成的显卡还是独立的显卡?可以看下显卡跟内存槽

网友:
不接任何外设试试,有时候是硬盘的问题,有时候是内存的问题,真不行了,再动心思修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