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个高压板的问题

楼主(2012-11-12):
如何判断高压板是低电平开启  还是高电平开启呢  一般的通用高压板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开机

网友:
你是门外的 把  没事来我这里学习吧 提前告诉你 高电平开启

网友:
一般都是高电平开机的 低电平的很少

网友:
低电平开机的,我都还没见过。

网友:
通用高压板,还未见过低电平开机的   。

网友:
一般为3.3V 5V也可以

网友:
低电平有是有,就是太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