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78 没触发维修

楼主(2012-11-12):
昨天接了台苹果A1278的机子,客户说开不了机 第一次接苹果机心里觉得比较复杂就直接跟客户说 搞的话没那么快 要放下来慢慢查才行 幸好客户答应了 放下来了

好的废话少说    插上电源 电源灯着了 按开机键没反应 裸板拆开也一样没触发 量下电压有3V 没5V 用的是51125的芯片 怎么会没5V呢? 直接干了芯片再说 换了还是不行 然后查信号 查到5V的开启电压没有 然后就不停再修这个信号 查到上管电压只有12.多付 心想     这不对吧? 是不是那里短路把电压拉低了呢? 然后又查短路  结果查到有一个小电容短路了 看到有爆的痕迹      呵呵 这下还不行    换了一个上去还是一个鸟样      心想这下就真的没得搞了

然后就放在一边先搞别的机器了  这个骨头还得慢慢砍        下班回到家里面吃完饭  上基地走走 看的哥们修这款机 要不是进水 H8坏 就是烧一个电容的 很简单!!!!!!       心想 我这个不也是烧了个电容吗?  怎么就不行呢?      接着往下看  原来这个板待机只又3V 跟12V的   没有5V的   搞到我误修了整个下午   还有这机要插电池才可以开机的   心想我好想没有插电池哦 看来还有希望 明天接个电池试试

直到今天早上 插上电池  开机 电流上去了    电压全部出来了   然后接屏试试 结果        。。。。。。 亮起来了!!!
还是多得基地上 无私奉献的兄弟们  在此谢谢你们
  毕竟都是  新手上路嘛   有空多点到基地混混  对学下有帮助。。。。。。。

网友(点评):
呵,,啥也没动,,也能修好,,看来运气到家了。。a1278,我不插电池,直接短接也能开机,.

网友:
不知楼主这机子收多少银子?

网友A:
不是说有图吗?怎么没见到的

网友:
苹果的还真是不了解  开机还必须带上电池的

网友B:
苹果没搞过  开机还必须带上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有图吗?怎么没见到的

卡死  上不了  这网速太不给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没搞过  开机还必须带上电池的?

第一次开机要  再拔就不用了  好像

网友:
应该和电池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是什么地方的电容爆掉了?怎么没有图列

网友(2013-01-14):
a1278有好几种板。不过都不用装电池就能开

网友:
其实苹果也不难修,有图纸和点位就好搞了

网友(2013-02-18):
是 不是哦还要接电池?

网友:
不用节电池,直接可以开机,板上有触点

网友:
苹果的很多要接电池的 还有不接HDD的话会白屏的

网友:
苹果多收点

网友:
苹果有图比较好修

网友:
    哥。  给发下这个图纸和点位图呗。。
  都找不到。。  1092279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