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CPU风扇12VPCB线路短路无法开机

楼主(2012-11-12):
前几天遇到一这样的机子,客户拿机子来说开不了机;接过后换了电源线、无果,打开机箱挡板查看了跳线和线路是否接触不良,一切弄好后还是不能开机;于是干脆把跳线直接拔了、用螺丝刀短路开关,仍然无果!好吧,用腻子接通电源的绿黑线,表示电源是正常的。插上诊断卡、显示FF主板或CPU没有工作,于是取下CPU散热器和CPU,强制性开启电源,主板没有冒烟,放心的把CPU装上(暂不上散热器),再次强制性开机,把手放在CPU上,不时CPU已经发烫,南北桥也有发热。这几大主要的问题排除,那么问题就是出在CPU风扇方面了,于是换了个新的风扇,仍然无果!!尼玛的、郁闷!但还是坚定自己的推测。好吧,用转接头转接大4D从头,把黑负线接到风扇的负线上,黄正12V线接到风扇的红正上,再次开机表示风扇能转了。诊断卡诊断通过,正常进入操作系统......

后言:
为什么诊断卡显示FF,可能是因为供风扇1VPCB板的线路发生了短路,导致诊断卡的误报。如果是单纯的风扇坏、还是能开机的,只是CPU达到一定温度会自动关机,但因为是短路所以表示不能开机!

好了、新手处女作,希望对大家伙有用,也希望兄弟姐妹们不吝赐教

继续编辑:
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回复大家伙的提问了,表示很无奈!
好吧,只能重新编辑了!
之前在上面有一个细节忘记写了,那就是在查看主板时,发现CPU风扇插口处有发黄的痕迹,用尖镊子轻轻一挑印刷电路线就崩溃了!至于为什么转接电源直供电就能跑码、并能正常进入操作系统,可能风扇直插主板上时,电流的波动和电阻电容有关;以至于和附近或相关联的元器件产生了排斥,最终导致诊断卡显示FF不跑码。

网友:
看到我头大了?这问题是不是CPU供电风扇供电接头出问题?

网友A:
不是接头的问题,是PCB板供给风扇的12V电路发生了短路,后来还是直接从电源上接的12V给风扇。只是这样在BIOS中少了风扇转速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接头的问题,是PCB板供给风扇的12V电路发生了短路,后来还是直接从电源上接的12V给风扇。只是这样在B ...

哦哦~这下就明白了...接个电源12V给风扇之后再用诊断卡还是不跑马显示FF?换个另外槽试过么

网友:
不错嘛!新手就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加油!

网友:
是12v短路吗?测上管呗

网友:
为什么你没处理PCB短路,只是改了风扇供电就能跑码了呢?请解释

网友B:
我是搞不懂 该风扇能跑吗 看来板子没短路 楼主弄错了

网友C:
有点不是很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不是很明白,

仔细看看就能明白的、边看边想,想当时在维修的是你而不是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搞不懂 该风扇能跑吗 看来板子没短路 楼主弄错了

呵呵、风扇是好的,只是PCB板风扇的插脚短路了。后来直接从电源里接的12V的,本来是想用大4D线接的,但没有多余的了,所以只能直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