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工,无法分区的盘什么原因?

楼主(2012-11-12):
遇到过几个这样的盘,无论你什么删除,格式化分区,甚至低格,重启后原分区都没变,三星的盘见过几个,日立的也有。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呀?那只能扔了!

网友:
你这些盘能进PE吗?进PE后看看一下能不能认到盘?

网友:
进dos工具擦除试试

网友:
等我来告诉你... SAMSUNG /或者其它..出现不能分区..或者等..一般都是0头问题..你可以把硬盘..放到其它地方测试..也是一样问题.必须砍0头...或者扔...

网友:
这些盘是不是都是品牌机拆下来的盘啊,我估计得不错吧?用MHDD都没什么问题,是吧?

网友:
有问题,也可以问郭工的,我给你一些答案,你参考一下,我遇到这种盘,大概在2003年左右,当时硬盘装的是98第统,我也是分区,格式化等,结果还是原来的蓝天白云。下面是转过来的文字,仅供参考
增量偏移法当初其实不是用来制造逻辑锁,而是用来制作硬盘保护卡的,联想的“宙斯盾”和捷波的“恢复精灵”等硬盘保护软件也是采用了相似的技术。这种方法的原理就是在硬盘里面划出一个特别的区域,把整个硬盘的所有写入全部操作映射到这个区域中,这样,原来设置了受保护的系统和数据区域就不会受到新增加的写入信息的影响,甚至是文件的修改,其实也是映射到特定区域的操作。因此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崩溃,只要一个按钮,就可以把原来受到保护的系统和数据恢复过来。不过对硬盘的保护好是好了,但如果换了一块主板,或者主板、保护卡坏了,要处理这个硬盘也真的十分头痛。因为上面说的方法对这个硬盘已经没有用了,你通过软件从硬盘里面读出硬盘分区表的数据,然后修改、写进去,可惜,这些正确的信息并没有真正写入分区表,而是都映射到那个特殊的区域去了,硬盘仍然不行。这样的硬盘,无论做重新分区、格式化甚至低格,完了你还是发现里面的数据纹丝不动。如果你运气好,知道硬盘是被“宙斯盾”或“恢复精灵”,又或者是什么其他硬盘保护卡保护过的,那么你只要找到相应的主板或硬盘卡,执行一次卸载过程就可以了;如果运气不好,不知道,那么试试下面的方法吧
  经过一些实践,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解除。找一块没有“宙斯盾”或者“恢复精灵”主板的机器,把这个硬盘作为从盘挂上,COMS设置里面把这个硬盘设成None(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就已经能够解除映射信息对BIOS的欺骗,恢复软件对硬盘的实模式操作),然后运行fdisk /mbr,应该就可以恢复这个硬盘了。如果还是不行,那就干脆不要用微软的系统。在PC-DOS或者ROM-DOS下面运行原厂DM,把硬盘内部现有的分区表信息不管对错,全部推倒,重新使用该硬盘的默认盘面、磁头、柱面、扇区信息进行快速初始化并按照原来的分区大小和方式重新分区。如果阁下对数据的完整性十分在意,不想丢掉数据,那么完了以后试着用FinalData、EasyRecovery之类的软件吧,只能祝你好运(对这些数据恢复软件运用越纯熟,了解越多,数据恢复的成功率越高,建议大家平时有事没事多试试,所谓“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嘛)。要解决被增量偏移这种方法锁了的硬盘真的比较麻烦,就算非常有经验的人,恢复的成功率也是不高的。

网友:
进DOS扫硬盘  扫起后按ESC键输入ERASE可以把硬盘格式化栓出后硬盘数据恢复不出来的哟

网友:
是不是品牌机的不知道,用MHDD扫都是好的,一个绿块都没有的

网友A:
这个就是平时说的只读故障,造成只读有软的原因,那就是固件,有硬的原因,那就是磁头,如果,是写磁头坏了,这个要么关头,要么换头。软的原因的话,可以先复位SMART表看看,再清一下G表,再不行就检测一下固件,看看是不是有模块坏了。

网友:
这个的确是品牌机的。我就有一块,你怎么格也还是原来那样,系统下找不到硬盘,DOS下能忍到

网友:
你说的现象就是典型的只读盘啊 一盘排除电路板的问题 就是磁头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平时说的只读故障,造成只读有软的原因,那就是固件,有硬的原因,那就是磁头,如果,是写磁头坏了 ...

一般不能写的硬盘,大多数都是0头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平时说的只读故障,造成只读有软的原因,那就是固件,有硬的原因,那就是磁头,如果,是写磁头坏了 ...

前面有坏道。百分之4后全好的。但就是分区不了,分区时提示mbr出错。。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