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维修思路和方法

楼主(2012-11-12):
液晶电源维修思路和方法
1、        首先观查电源部分是否有明显断线、虑焊和烧糊元件。
万用表(二极管档)测 220V保险是否烧断,如果烧断要查:压敏电阻、整流全桥、开关管是否击穿、300V大滤波电容是否鼓包漏电、电源次级各路输出的整流二极管是否击穿。如果开关管击穿,要查开关管的 S 极 G 极相连元件或者振荡器芯片本身。
2 以上无明显烧坏:通电测量(注意人身安全)
测300V的滤波电容是否有 300V左右的直流供电,如果基本为 0,查 220V的交流、EMI电路和整流滤波元件。
3.测电源管理芯片启动供电电压,如果低于 10V 或基本为 0,查启动供电电阻,或者是芯片本身不良。
4.测电源管理芯片的持续供电电压,一般为 14V左右,如果电压基本为 0或低于 10V,查持续供电中的整流二极管、限流电阻、滤波电容、过压保护稳压二极管、或者是芯片本身。
5.如果以上元件无问题,查开关管 S极对地的电流检测电阻阻值是否变大(R919) ,此电阻只有零点几欧(0.22) ,不能精确测量,直接更换。
6.启动供电和持续供电电压跳变,一般都是振荡芯片或振荡芯片到开关管 G极 S之间电阻,或开关管S极对地阻值变大。

宇光 -4 请发到正确版块

网友:
最怕碰到待机电压不稳定,找不出原因

网友:
学习。很好。说的很详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能有图就更好。

网友:
是啊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液晶显示器上的电源应该没有电脑的电源复杂吧

网友:
测了一下,开关管S极对地电阻,本应该0.27欧的,现在是0.7,不看帖子都没有注意到阻值这么小的电阻。可惜手边没有换的。
故障现象是,LD7575.八脚HV 有275到290左右的直流高压,六脚VCC有13.5V。一脚,二脚有1.34,1.4左右。第五脚OUT没有输出,或者只有0、03.第五脚没有输出,STK0765的G极就没有电压,D极的高压直流就通不了,不知道是不是跟S极小电阻有关。反正它的阻值不正常。

网友:
求高手推荐一部学习开关电源电路基础是书籍

网友:
开关电源比显示器电源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