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郁闷情况 主板受潮 求解

楼主(2012-11-12):
新主板 msi860 870 880各一块  放在不通风的地方了 全部受潮,烤过不管用,水洗大法也不管用,检测卡无显示,求解

网友A:
当进水的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进水的修吧

。。不好意思  菜鸟一个 可以有详细点的指导吗 具体奔哪方面

网友C:
诊断卡有复位灯吗?  有复位的话就按不跑马维修 用示波器测BIOS一脚开机瞬间又有没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诊断卡有复位灯吗?  有复位的话就按不跑马维修 用示波器测BIOS一脚开机瞬间又有没有波形

没有示波器啊。。。还没弄明白怎么玩了   诊断卡有复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菜鸟一个 可以有详细点的指导吗 具体奔哪方面

市话告诉你吧  我比你还菜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市话告诉你吧  我比你还菜鸟

我干了7年了,全靠一张嘴赚钱了。。。。最近才刚开始研究真正意义上的维修。。。。

网友D:
怎么这里好像是菜鸟营啊!嘿嘿小菜鸟来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怎么这里好像是菜鸟营啊!嘿嘿小菜鸟来报道了!

大家都是菜鸟。。。那我的板子咋办啊

网友E:
唉!真悲哀,掉进了鸟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唉!真悲哀,掉进了鸟巢

这有什么悲哀的,每个技术员都是从菜鸟做起来的啊

网友:
哄了 不管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干了7年了,全靠一张嘴赚钱了。。。。最近才刚开始研究真正意义上的维修。。。。

呵呵 我干了四年了 最多的就是装系统 其他电烙铁都没碰过 顶多那个螺丝刀换个件

网友C:
别怕  高手来啦  高手不行还有高手的师兄和师傅

网友:
这种有时候很难搞的,难搞的大多数是贴片电阻变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有什么悲哀的,每个技术员都是从菜鸟做起来的啊

对!我们要在鸟巢中长大!长出翅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是菜鸟。。。那我的板子咋办啊

我也是很郁闷啊!不会修啊!

网友:
这么多人回复,可是结果还是没有人帮我解决啊,我滴个神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怕  高手来啦  高手不行还有高手的师兄和师傅

高手 帮忙呗。。。3块板子也是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