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块钱的X200都修了哪些地方

楼主(2012-11-12):
  老板接了一台X200的机器,已经不知道修了几修的。来的时候是开机不显的,接过来看到处被 人修过,包括屏也没能幸免。心想这种机器能不能修好还是个问题。
  “师傅,你这机器在别的地方修过了嘛,都修成这个样子了不一定修得好哦。”我说。
  “修了 好几家了,也不抱太大的希望。修坏了不怪你。”客户回答。
  “好的,那你在这等还是把机器留下?”我问客户。
  “我在这里等下吧,你尽快检查。”客户说。
  上电试机发现电流正常,外接,有显。拆机发现显卡被人做过。既然外接有显在而且电流正常那说明显卡的可能性非常小。
  拆屏,屏的背面可谓是面目全非呀。屏是被人改过的,原来的LCD换成了LED。而且屏线也被搞得乱七八糟的。高压条也是原来的LCD的没换过。
  修这种机子头疼得很。于是初步估计屏,屏线,高压条,主板应该都有问题。于是跟客户先报一下吧。他也未必会修。
  “师傅,你这机器坏的地方太多了,主板,屏,屏线,高压条都坏了。”我说,“你之前修的是什么问题。”
  客户回答说:“之前是屏有点花,送修后没修好就直接黑了,但能隐约看得见点东西。之后又送了几家之后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就变成现在这样了。这个修下来大概要多少钱?”
  “屏500,屏线180,高压180,主板150一共1010元。”我说。(管他的多报点不吃亏,何况那些都有可能坏了)
  “1000块算了嘛。”客户说,“你有多大把握弄好?”
  “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说,"修好才收费。如果能修好就照你说的1000块。”
  ”好,那你快修吧我等着。”
  正式开始修机,仔细观察屏被换过,原来应该是LCD的,现在是LED还加了个转接头。取下硬盘再开机试,仔细看屏还有是点反应的。应该问题不大,反正是说了换屏的去仓库找个新屏来装上开机还是黑屏,郁闷了。 拆下屏线发现屏线接口处的铜片都歪了还是换条屏线吧,换下屏线开机再测,暗屏。测高压条无20V输入,IBM有个通病就是F1保险容易烧断, 直接测主板上的F1有输入无输出,短接F1高压条有20V供电了。开机,还是黑屏 难道真要换高压条。老火了手上又没有这个高压条。只好跟客户说要订货。先把客户打发走再说。
   客户走了,现在不急慢慢测吧高压条有3.3,18V工作条件全满足了难道真坏了?换吧。定货客户一定不能等。而且就为个高压条花几十块运费老板还不骂死呀。哎!左右为难。修吧,下定决心,决定自己修好高压条。测各项供电都是正常的难道真修不好了?当测到高压条上的电阻R14时发现有5V输入无输出, 拆下R14测阻值无穷大,因为R14损坏不知道要代换多大的于是直接从报废的高压条上拆一个300欧的电阻换上。开机居然 (显了)。换了这个电阻后有个缺点,亮度调节不了一直都是最亮。但不影响使用(后来才知道的)。用了十分钟左右突然又黑了,还有地方坏了。测供电,信号,全齐了工作条件是正常的。一时没了思路,就丢一边没管出去喝茶。
  一回来看见徒弟在装机,“还没好你就装起来”我说。
  “好了嘛"徒弟说。”你看。“
  居然又显了,叫徒弟不要装镙丝开机拷着,大约十多分钟后再次黑了(暗屏)。这次没急着关机,拆开屏测高压板上供电,(脏话)居然没了主供电,于是测各个保险发现在屏线接口处有个保险有点烫而且有输入无输出。关机用洗板水冷却再开又正常了,过了一会儿又黑了。果断短接此保险拷机一切正常。
  为了证明我的猜测没错于是再次换上原来的那块LED开机。这次屏亮了但是灰屏。考虑这种情况多是软件引起所以决定首先换码片, 换完后开机显示一切正常。
  通知客户取机,至此一千大洋到手。
  材料:12.1LCD一块,屏线一条,锡线10G,漆包线1CM,电阻1个。
  推断:最初原因应该是主板那个保险引起时不时黑屏(暗屏),然后换屏(二手的)换原装的,结果把屏线弄坏了找不到思路果断放弃,后来:换屏,屏线,固障依旧,果断做显卡(北桥)无果,还原,烧坏高压,放弃。再后来全换了,无果,还原,果断放弃。.........
           图片为手机拍摄比较模糊敬请见谅!

补充内容 (2012-11-13 22:31):
1.LCD屏线加转接头换LED屏,LED屏的主供电是别人从高压条上飞线到屏上的.LED屏自己带了升压电路的,所以亮屏只要有主供电,接地,控制信号就OK了. 2.X200主板上有两个保险它们是串联的只要任意一个保险断开高压条都没20V

补充内容 (2012-11-15 22:38):
在我们检测时一般都会估计到会坏哪些东西,所以一次性跟他报了,如果后来有没坏的不用换的就可以给客户少一点价钱,这样客户心里也高兴一点.我报价从来就是一次到位从不再报第二次.哪怕是自己亏本我都不报第二次.

你在昆明?这机器我也接到了,一模一样,被智创修过,我没修直接包了900.
楼主这个例子,充分体现了维修人员的价值所在!
1000元的生意,订个高压条还怕被骂,你这技术工心不累吗?
不是,楼主,你不是旧屏换了码片修好了吗,还哪来的LCD材料?难道你旧屏修好了没装上给他?

网友:
对了,屏线是我上次接起来的。呵呵!

网友:
沙发先座下了!!楼主修得不错呀!X220才值多少钱,

网友:
一修的人也太不仔细了,没把好脉啊,机器修成这样,好在楼主细心,这故障只要仔细的查是不难的哦

网友:
真不是一般人啊   写的思路很好  膜拜

网友:
厉害,报价包屏1000块也不是很高吧,呵呵

网友:
不一样的一休哥,不一样的客户,不一样的楼主呀!

网友:
思路清晰 出手敏捷

网友:
这个客户可能对这台电脑有感情了,不管多少的要把她救活,呵呵,

网友:
看着这个数字,再看完楼主的维修思路和过程,佩服和学习了。

网友:
不错,1000元够挣好久的

网友:
这么多的问题,这个价不低。佩服{:soso_

网友:
楼主好细心啊。思路清晰。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其实看你这个标题我就在想多半又是干显卡。。。呵呵。。。楼主真厉害呀

网友:
这个价位还是蛮诱人的,楼主的手艺也令人羡慕。

网友:
X200的机器,要价能要到1000块,也算是够狠了、。

网友:
LCD转LED  后是不是还要另外添加升压部分呀?

网友(点评):
LED屏应该自带升压电路,不需要高压板的,升压电路主供电可以从保护隔离电路引一个19V直接从屏线上来

网友:
1000。LZ你还真能开口。我怎么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网友:
楼主好厉害呀,思路清晰,开始报价1000不多,应该多报!顶你!

网友:
我觉得 别人应该换过高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