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今天去人家公司遇到一怪事,特来求解

楼主(2012-11-12):
今天上午去一公司,一台腾达的有线路由器(做交换机)接了三台电脑,其中一台电脑不能上网,输腾达路由IP打不开,输了个TP的IP一下就打开了,登陆页面是TP的,里面的设置也是TP的 可网线明明连接的是腾达的路由,路由就在电脑旁边,网线我都换过一根 别的电脑进的都是腾达的 浏览器记录我都清理过 光驱里没有光盘的啊
路由器
电脑

网友:
既然你说腾达的是做交换机用的,那就表表示有另一台路由器在使用,就是你打开的TP这台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线路吧,是不是不只一个路由器

网友:
肯定还有一个路由器。

网友:
ip地址问题,2台路由错开就好了,关闭dhcp一台

网友:
晕死,这么简单的故障都搞不懂啊。你客服端的IP网段是TP的。你输入腾达的IP肯定是打不开的啦。

网友:
两台路由器肯定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只能说在这个局域网内还有个TP路由。

网友:
做路由的网线出来后不要接入做交换机的WAN口,然后关闭做交换机的那台的DCHP服务就可以了

网友:
你IP地址 应该进的是 路由器吧 你这个作为的是交换机啊...

网友:
你做腾达交换机用,肯定要其它路由器了。

网友(2012-12-27):
肯定网络里还有一台路由器哇!

网友:
我碰到一个也是很奇怪,腾达3天线的无线路由,但是用的是有线的,接主机,就是上不了网,打腾达的IP也连不上。网卡是好的,原来一直用着有线路由,刚换一个无线路由,另2台机子都可以上网,就这台主机不行。分别试网卡,无线路由都是好的,但是2个凑到一起就是用不了。网卡是PCI的8139网卡,拿去换一块新的回来还是一样!最后没办法,翻箱子找了一块旧的网卡装上去打发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