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进水求助

楼主(2012-11-12):
      今天收到一台外地经销商发上来联想G475本本,现象是接电源,待机电流0。012A,按开关没应。心中一喜,以为白送钱来嘀;2011年出产的,整机保修两年;稳妥起见,先拆机瞧瞧主板外观有没烧焦,进液,少件等情况影响保修。
    先找来装钉子的盒子就动手拧钉了,联想的钉子不算多,三下五除二,底壳的拆完了,然后拆下键盘,呵呵,NND,键盘下方C壳那个联想椭圆形保修已经被破了;心想,不要紧,手上还存有一个没破的保修标签,板子外观没问题的话,换一个就是了;接着拆开了C壳,一看,这回希望彻底破来了,触摸板下方,主板上51125A  IC 及周围的电容电阻都发霉了。看来天上真的不会掉陷饼呀。
   事已到此,只能自己动手修了,用洗板水擦拭干净,用热风枪把51125A和边上氧化电容,电阻都拆下来换掉;还有两根线断线了,飞好线;问题来了,51125A第13脚并联丙个电阻,其中一个氧化严重,量不出多大阻值,没图纸,量了另一个最靠近51125A是100K的,心想,另一个会不会也是100K呢,换了个100K的上去。
接电,咦,待机电流好像有变化了,好像是0。03几了,我记不清了,希望来了,按个开关电流上来了,0、3多,看来是电电阻不对。我测量了一下电压,从板上过来是19V的,经过电阻后就拉低成7V左右了;搞到这下班清场时间到了,只能明天再修了,在这向各位求助一下,看看那个连着51125A的13脚的电阻值是多大?谢谢

网友:
我找到了,13EN有腐蚀,此引脚是直接串联100k 499k电阻分压获得的3.3v,更换电阻后测量电压有3.3v

网友:
月饼,今天听了你的第一节课,虽然我现阶段还不能完全听懂,但感觉你讲得有水平。早点休息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1.BlIaX7&id=17212824281
这有图纸,你慢慢对吧

网友:
没找到500K的电阻更换,找了个0.483M代替装上,接电待机电流是0.060A,测量51125A 13脚EN电压为3.317V, 16脚19V   17脚5V 8脚3V  3脚1.99V 4脚1.99V  1脚1.3V和6脚1.2V ;按开关能触发上电:0.060A-0.178A-3.32A慢慢上升......请问51125A工作正常了吗?接下来应该按什么思路查?

网友:
有高手在线吗?请求支援

网友:
应该不会是用0.483M代替500K不行吧,0.483M=483K没错吧

网友:
这机机器 不可能到3A的电流啊

网友:
好像论坛里也有图纸啊

网友:
哦,不好意思,是手误,应该是0.332A

网友:
晚上得向月饼老师请教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