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AM SE不跑码,无总线供电,麻烦各位大大帮看看啊

楼主(2012-11-12):
菜菜鸟参考了下帖,仍无法解决:
华硕M2N68-AM SE全板无复位维修
奋斗小青年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6433
华硕m2N68-AM主板不跑码维修   pzqsky   觉得和这个像,但是测得的电压似乎不一样。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9895-1-1.html
希望各位热心的朋友帮看看,是什么问题呢?
主板上CPU,内存,测得数据如下图:
CPU核心\内存供电基本正常,无总线供电。

补充内容 (2012-11-13 22:58):

POQ5和POQ6也测了。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关注中!我也有一个这板子,一样故障,等待你的修复

网友:
按照时序检修   INTEL :内存 。桥。总线。CPU    AMD:内存 桥 CPU  总线

网友:
如是上面的总线的管是N勾通管的话,G极为11V以上,DS是完全导通的,那么反推,D极应该是1.2V左右才对,图中看样子应该是单管,所以应该没有上下级管,那么s极也不应该接地。首先测S极是否对地,再追D极的来源。最好把板号发出来,华硕查点位图是不看型号的。

不懂意思。难道是这个?有什么用呢?M2N68-AM SE2 REV.2.00G

网友:
你上cpu 再测   这款板子应该上cpu 才出的总线

晕。你没看我的帖子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该怎么解决

网友:
以前修过这个故障··· 是 324  芯片问题···  但是没有彻底解决··反复弄几次 自己也烦了 就没有整了··(找不到根本原因·)

网友:
加个CPU试试

你没看我的帖子吧?

网友:
你看下 +1.2vHT_EN 有没有产生,这个是桥发出来的总线供电 EN信号 控制产生总线供电的

谢谢。我就去测测。

网友:
你找POQ5这个管子

电压测出了。补充到说明去了。POQ5似乎正常啊。

网友:
总线场馆D级没有电压,检查D级来源

网友:
多谢大侠们的指点,我按你们说的试试啊。我觉得324运放有问题,线路跑了。对于菜鸟,分析太复杂了。

PS:很多人都没看完帖再回的习惯啊。我都写明上CPU\内存后测试的数据了。

网友:
焊吧     这就这样 。

网友:
修复好了   和大家分享一下下呗   学习

网友:
来学习下,没修过这类板子

网友:
感觉运放出问题的几率大。可惜没热风枪,焊接不便哈。

网友:
等待楼主的修复啊,我今天刚接一块也没总线供电。

网友:
324 旁边的两个小管换掉,好像是左边的那个坏掉啦!楼主可以试试!

和论坛中一位热心的朋友意见一致,有空就按你们说的做。

网友:
我看你内存电压那里写着等于,然后后面都没有写出电压,内存的电压都是PWN压电的吧?但我看那7120又好像是正常的,你内存电压没有写出来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内存电压!写得不清楚,另外,你后面写你没有热风枪,这样如果想取IC出来很难的,至少连这个工具你要有才行,不然你想拿着烙铁跑天下?

估计你没修过那个板。内存电压已经给出!!那个唯一的数字就是!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个块,一样的故障,看楼主修好了给个思路我也试修修看

网友:
静待结果

网友:
呵呵,我修到过的,不知道是不是通病,楼主修好后给我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