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子元件开始 解剖电路第 2章 电阻篇

楼主(2012-11-13):
第二章   电阻篇
讲解目标:热敏电阻,限流电阻
讲解电路:ATX高压部分电路  自制液晶灯管测试仪 最简单的稳压电路

我们可以看到上图有一个ATX电源高压部分的电路。我们在这里重点讲解热敏阻的功能。
对于这个话题,我想有很多人可能感觉到很简单,不过还是听我说说,再来评论吧。
(参照图中的E部分)我们知道电阻的功能无非是1,降压,2,分压,3,限流,4,分流,呵呵,在这里我怎么弄出一个E图
这也是我们理解电路多样性和趣味性的一个开始。
先说说这个负温度系数的热电阻的特性:就是温度升高,电阻值会下降。
大家再分析一下,这个热敏电阻从电路功能应该叫什么呢?(降压电阻?,分压电阻?限流电阻?分流电阻? )
当然叫什么“保护电阻”,那就代表你对电路的理解不够深刻了。
我们试着来分析一下,其实很简单
当我们刚接通电源时候,由于大滤波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它在这一瞬间是等于短路的,所以电流会顺着保险管,热敏电阻,
大电容,地,形成一个回路。那么此时的热敏电阻由于温度不高,阻值很大,就相当一个负载。呵呵,看到了吗,热敏电阻在这
时我们就不能单纯地把它理解成一个电阻了,记住,这一瞬间,是负载。
   随着电容的“慢慢”充电,电路温度“慢慢”上升,热敏电阻阻值慢慢下降,我们再分析一下,这个过程中,热敏电阻充当了一个
什么样的角色,参考图中的A,B,C,D,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把大电容当成负载,那热敏电阻在这一过程中,它功能便成了降压,呵呵看到了,又一个概念出来了。
   我们再看,当电路正常工作时,由于热敏电阻的阻值很小,我们可以忽略不计。那么这个时候热敏电阻就相当一截导线了。
有人会说,怎么可能会是一根导线。那我们再接着看,如果我们在关机后,又马上开机,由于热敏电阻工作了一段时间,温度高,
阻值低,如果在其温度一点都没有变的情况下,马上又接通电源(开机),那么很可能会炸掉保险管,烧毁热敏电阻的。那么都这样了,热敏电阻是不是在某个时间点,其实就是充当着一截导线的功能。
好了,让我们总结一下:热敏电阻=负载,降压电阻,导线。不可思议吧,这就是我们的电子电路技术,奥妙无穷,趣味无穷。

那么好了,该流到我们限流电阻上场了。
为什么要细讲这个电阻,就是我看到了坛子有一个旧贴,而我想自制一个液晶灯管的测试仪。在这里我得向大家说明一下,我本
来是一个语文老师,为了生活才来搞维修的,,我的水平很有限,小小白了,所以哪里说得不好大家多提意见。

好了,问题出来了,到底要不要加电阻呢?究竟是什么是限流电阻呢?

大家再看一下上面的图中两个“电路”
先说稳压电路:硅稳压管实质上就是工作在反向击穿下的硅二极管,但在击穿时,随着反向电流的急剧增长,PN结的温度也迅
速升高,若不加限制,将会烧坏管子。(电流过大,引起发热,烧!!但如果电流过大,把温度控制住不让其上升,还能烧吗?
我想应该是不能,这就是CPU+大炮液氮散热,可以调压超频的原因。再联想一下,一根头发丝的线,能不能不通过1000A的电流,只要没有电阻,或者控制住发热,应该是可行的。)在实际工作中,为了保护稳压管,需要在外电路串接一个限流电阻R。
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稳压电源,需要稳定的电压负载就并联在稳压管的两端。

通过上述文字,大家应该能明白限流电阻在电路具体功能。
好了,到我的自制液晶灯管测试仪部分了,一开始,我是这么想的,ATX电源,红接 ON/OFF,黄接12V,地对地。我也想到了,
ATX5V,12V的输出电流比较大,会不会烧了后面的电路。但是我又想,电流不是随着负载,负载大,则电流大,负载小,则
电流小,这好比我们在照明电路上装灯泡,100W,50W,和灯泡的本身有关系。电流的大小,是随着灯泡的功率变化的。那我
为什么还要加什么限流电阻?比如我们卖了一个适配器,只要是电压一样,输出电流当然越大越好。

然后,看看了,液晶高压板的电路,发现5V,12V其实都是接在三极管上的,三极管导通时,阻值很小,如果不加限制可能烧
坏电路。好了我们在这里所加的电阻就是限流电阻,限制电流过大,烧坏三极管,是不是很简单。有时候,纯思考是没有用的,
得动手,有时光动手更没有用,得思考。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5.0
直接买个高压条把开关 供电 接12伏适配器正极,地线接负极就行了。这样测灯管很方便的。
首先,这是楼主你的原创吗?其次,怎么错误这么多呀!
很好呀
还好呀
我是新手、求助???那个能加我qq吗838386622

网友:
当老师的表达能力就是好,说得非常浅显易懂,感谢楼主。

是你自己总结的经验吗,挺精辟的

网友:
圖文結合,通俗易懂,期待下一章。

网友:
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串在电容充电回路中,严格来讲是起到缓冲的作用,即通电初始起到限流作用,随着充电时间后延,在电路进入正常工作状态下,相当于一只阻值很小的电阻。

网友(2013-09-09):
不错学习了

网友(2012-12-21):
可以形成一个系列,加上视视频最好了。

网友:
我比你还小白,atx与at电源现在还搞不清怎么区分

网友:
谢谢LZ我是自学的,准备去培训班现在了解了解,以后好上手

支持!
直接去吧,基地还是不错的

网友:
能对基础元器件理解这么透彻又愿意分享的人不多了,谢谢楼主。

网友:
我原来没修过台式机主板

网友:
现在台式机电源修的少了

网友:
以前我很傻,只看帖不回帖,看到论坛里好多比我后注册的人都成高级维客了,我才后悔莫及,于是我保存了这段话,每看一贴就复制黏贴,慢慢的,我也能成为顶尖高手了

网友:
我是新手 超想学,自学可以学成功吗?

网友:
新手的宝典呀,赞一个,期待下一章

网友:
很好,收藏了慢慢看

网友(点评):
楼主你说的太好了 有待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自修电子技术理论多久了?

网友:
讲得很好,希望继续啊

网友:
老师 您上面说的适配器的电压一样,输出电流越大越好,这个不敢和您一个意见。还是您说的电阻工作理论那样。就是在非正常情况下后级负载要是短路了呢,就不是越大越好了,对吗?

网友:
请问热风枪里面的温控电阻是什么原理

网友(2013-01-21):
把苦涩的原理说的很有意思,特喜欢

网友:
讲的真详细,是自己写出来的吗

网友:
老师的还是比较容易懂的

网友:
非常感谢,对我这样的初学者很有用。以前一直不明的地方看到你写的立刻明白了

网友:
基础电路结合实际情况

网友(2013-02-22):
LZ讲的不错,但不够细致。为什么12V不加R,而5V上要加R呢?因为12V是供整个高压板供电的,加R相当于将12V分压了,高压板供电就不是12V了。而5V相当于12V的开关信号,接一个三极管的B极,通过控制三极管的导通与截止来控制12V与高压板的连接与断开,如果5V直接三极管的B极,就是三极管BE接5V,而Vbe只能是0.7V左右,直接加5V就会击穿三极管的BE结,加上R后就起到限流的作用,使Ir不要大于Ibe,其实也可以说R起到分压的作用,R与三极管的BE结串联而将5V分压,也就是给三极管配偏置电路。R的阻值要根据三极管的参数而定。

网友:
LZ应该是个熟人了把?看你说得头头是道 说得不错 顶一个

网友:
电路,总是看不明白

网友:
看得有点头晕。。看来得晚上慢慢看才行!

网友:
楼主辛苦了,好好的看一看,谢谢了,看似简单的东西,其实并不简单

网友:
图片再多一点就好了

网友:
基础,应该多传一些上来,感谢

网友:
了解了好多的知识,本来以为就只是电阻而已,原来里面还有这么多的东西啊

网友:
有人会说,怎么可能会是一根导线。那我们再接着看,如果我们在关机后,又马上开机,由于热敏电阻工作了一段时间,温度高,
阻值低,如果在其温度一点都没有变的情况下,马上又接通电源(开机),那么很可能会炸掉保险管,烧毁热敏电阻的?

网友(2013-03-29):
仔细地看完了全文,又学到了不少的东西,期待老师更多好的教程!

网友:
知识先不说,打这么多字在论坛就很少见了,辛苦了,有时间继续写呀。。。。。。。

网友:
楼主什么时候再发个帖子讲一讲分压电阻。这个我还没怎么弄明白呢?期待中。。。。。

网友:
希望有其他器件的系列讲解

网友:
咱们原来是同行呀,现在又是同行呀:我原来是数学老师,现在是电脑维修人员。爱好一样。嘻嘻。

网友(2013-05-01):
什么时候才有第三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