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开机不能上网,为什么????

楼主(2012-11-13):
我家有三台机器,使用路由器光纤上网,使用一直很正常的。最近出现了一个问题,长时间(一夜)放置的机器第一次开机后不能登陆上网,浏览器打不开,只有关机再开机一次就能打开浏览器了,也能上网了。新装系统的机器也是一样;路由器也换了仍然会出现这个问题。
请大师们帮助会诊一下,为什么呢?????

网友A:
你那路由器是光猫带的还是另接的?如果另接的估计是没设置对吧

网友:
路由器是自动分配IP的。还是你手动分配IP,这个我要先知道

网友:
本向导提供三种最常见的上网方式供选择。
1、PPPoE(ADSL虚拟拨号)
2、动态IP(以太网宽带 ,自动从网络服务商获取IP地址)
3、静态IP(以太网宽带 ,网络服务商提供的固定IP地址)

选择的是第1个上网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路由器是光猫带的还是另接的?如果另接的估计是没设置对吧

路由器是我另配置的,我家的宽带是进户就可上网的那种,因为要有3-4台机器上网,所以加了一个路由器

网友:
选第二个动态IP,进线插WAN口就能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是我另配置的,我家的宽带是进户就可上网的那种,因为要有3-4台机器上网,所以加了一个路由器

选第二个动态IP,进线插WAN口就能上了
第二个方法直接接一个交换机,不接路由器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第二个动态IP,进线插WAN口就能上了
第二个方法直接接一个交换机,不接路由器也可以

选动态IP我也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
吧所有东西 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动态IP我也试了,还是不行。

好吧,跟着我说的一步一步做:
1,先确定你的进线是插线就可以用的,而不是要拨号才能上网的,以下方法是插线就可以用的方法,如果需要拨号则以下方法不可行;
2,把进线直接接到电脑是看自动获取的IP地址是多少;看一下获取的默认网关是多少,是192.168.1.1还是192.168.0.1,或者是别的;
3,看看你的路由器的IP地址是多少,是192.168.0.1还是192.168.1.1,把路由器还原(怎么还原的在此就不说了,网上有)
4,判断刚才看到的两个IP是不是在同一网段,如果在同一网段就把路由器改到不同的网段,例如:进线是192.168.1.1,那到路由器则改成192.168.0.1;
5,进路由改成动态IP上网方式,
6,看路由状态有没有获取到动态IP,如果没获取到就点更新,如果获取到了,那恭喜你可以上网 了
7,如果上述方法还不行,换路由吧

网友C:
如果是长时间之后就不能,又换了路由器,那么问题很可能是出在猫灯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长时间之后就不能,又换了路由器,那么问题很可能是出在猫灯上

问题很可能是出在猫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很可能是出在猫灯上?????

是的,猫灯过热或者太多的信号堵塞,就会导致无法上网,有时候会出现能上Q、但打不开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