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跑码不亮

楼主(2012-11-13):
Y450 GM45 N10P-GS-A2

来的时候插诊断卡一路跑倒4R,加焊一样,换了个新的还是一样的现象,全板供电正常,复位也发出了。
显卡背面有个电感L21电压异常0.2按论坛里的图纸是1.8V的供电的,但实际对跑线都和图纸上的有出入,一直不敢飞线,新的显卡啊。大家讨论下吧....

网友:
看图纸啊,该飞线还得飞线

网友A:
显卡缺1.8V怎么会亮,按照图纸来就是,要相信它

网友:
说了啊论坛里的图纸都是A1A的这个板子的版本是G,按论坛里的图纸上是1.8v,但实际这个主板往1.8V地方跑,跑不通的,而且看点位位置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缺1.8V怎么会亮,按照图纸来就是,要相信它

关键不一样,兄弟有REV:G的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