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楼主(2012-11-13):
ASUS775主板,上假负载有复位,上真CPU复位灯一直闪,请问这是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
能不能把问题描述清楚一点

网友:
按不跑码的就修就行了

网友:
南桥不停的发复位,压南桥开机试下。多试几次。

网友:
bios有没有刷一下试试看

网友:
按桥,按CPU座,测开关针与RST针的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