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线该从哪里开始啊?

楼主(2012-11-13):
问下跑线该从哪里开始练。拿图纸和版练吗?

网友:
供电线是在线路板种很粗的那种,信号线是很细的那种,一般最上层是信号先和最下层是信号线,中间是接地线和供电线,你需要跑什么线就就跑什么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