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LG W1942S MCU FE212NH-LF 屏HT190WG1-100的程序..

楼主(2012-11-13):
求 LG W1942S MCU FE212NH-LF 屏HT190WG1-100的程序..

贴纸:

W1942S
V1.60
后面就看不见了。。

急用,如有的朋友请上传一下。小的感激不尽。。。

下载了好几个版本是1.0.1.5的。。不知道能不能用。不敢刷

网友:
机子什么问题啊?你确定是MCU程序的问题?

网友:
开机显示LOGO后黑屏。测量对地阻值正常, 找了个一样的驱动板,程序不对,白屏

网友:
意思是接不进来VGA 信号是吧 ???这种状况我也遇到过,确实是 MCU程序坏了,刷了就好了,但不是你的这个机子。只要你确定就刷吧,把原来的MCU程序备份了就可以 了放心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