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看看 一块945主板 不触发

楼主(2012-11-13):
一块945主板 不触发  手触摸晶振可以触发但不能开机跑 00   C1  04  供电都正常,开机IO  it8712F-S 求思路

网友:
先把晶振和谐振电容坏了,在看以下,一般手摸晶振能触发,触发后在摸一次就能跑马了

网友:
想知道晶振换了有没有搞定!

网友:
一般是晶振坏了,换上吧楼主

网友:
晶振和旁边俩个谐振电容问题

网友A:
这种问题还要按不触发来修。先检测晶振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早就试过了     还是不行     IO也换过部行   怀疑是南桥  用手触摸后可以出发 关机也要用手摸一下晶振   在开机就开不了了    真是欠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还要按不触发来修。先检测晶振的工作条件啊

还是你靠谱

网友:
对检测晶振周边的电路,看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直接上示波器 看波形如何

网友:
修好了吗,说说怎么修的啊

网友B:
没修好    这样的板子修好我们才收30快    电脑店的价格    太麻烦就没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修好    这样的板子修好我们才收30快    电脑店的价格    太麻烦就没搞了

苍蝇肉也是肉,慢慢修呗!还是你们生意好啊~~

网友:
就是一打酱油的,还想来学的经验呢,。。。

网友:
我们这是维修为主,主要帮电脑店修

网友C:
你们一般就换换电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修好    这样的板子修好我们才收30快    电脑店的价格    太麻烦就没搞了

30元的话,就别修了,直接建议用户更换主板,这个板子,自己留着研究,如果修好了没有几天又坏了,你怎么办?这样的情况建议换新

网友:
在换晶振和电容试,然后把你刚刚摸到的地方都加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一般就换换电容吧?

看来哥们是高手

网友:
为了积分~~~~

网友:
不好意思呀 ~~~

网友(2014-10-05):
加焊南桥准能好

网友D(2016-11-01):
南桥pg信号??
バ幸福De右岸
你是来问有没有pg信号还是?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pg信号??
你是来问有没有pg信号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