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31-A7 检测卡A1 怎么修啊

楼主(2012-11-13):
映泰P31-A7 检测卡A1 IO换过,时钟换过,网卡声卡拿掉了,BIOS刷过, CPU,内存都换过,还不行啊。 触发,检测卡C1,C3,A1就卡了。、、、、???各位大侠高手 求指点。。。。
cpu

网友:
A1是内存检测失败,查下内存条件,供电时钟复位,还有总线的波形,北桥到内存的数据线有无问题,如果没有内训总线波形,一般为南桥坏

网友:
内存到北桥的阻值都打了 都对。内存供电1.8,3.3 总线3.3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