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WHK5白屏

楼主(2012-11-13):
故障现象:今天接到一台长城的19宽屏显示器,顾客说是屏幕亮起无显示。

上电查看,电源指示灯不亮,屏幕灯管亮起(自动工作),按键无反应。

屏幕上没有无信号或其他显示,通电屏幕自动就亮。

拆开检查,电源板和驱动板无烧毁的痕迹。屏线没有松动表现,用通用驱动板和电源板测试还是老样子。面板没有损坏的痕迹。

求解!!!

网友:
屏供电的保险有没有坏,这个你要检查下,在屏上用F1表示

网友A:
是屏上面的保险,不是电源板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屏上面的保险,不是电源板上

它坏了,会出现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坏了,会出现什么故障

屏保险是好的,我测了

网友:
首先万用表测屏的供电有5V没有哦 ,屏的5V供电保险好的吗,要么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