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M SL410K的独显芯片的 拆卸方法

楼主(2012-11-13):
联想IBM SL410K的独显芯片的   每次换显卡都是拆不掉  要不就是拆下了芯片 主板就废了 掉了一片的焊盘  那位高手有好的方法吗?请赐教下。

网友:
掉电是因为锡球还没有融化你硬取下来的,只要锡球完全融化了,不管是什么胶都不会掉电,我拆黑胶的从来没掉过点,我上温240下温260

网友:
掌握好温度和时间,多练习。

网友:
那是温度还没到位锡珠还没有完全融化你就硬撬导致的焊盘掉点

网友:
我上温240下温260

你是什么牌子  什么型号的BGA 这么给力的BGA!

网友:
下温260 我没有试过  下面太高会不会掉件

网友:
联想IBM SL410K的独显芯片的
我明知道是显卡脱焊了 下面230  上面加260 加完焊 显卡就桂了 发现显卡边缝冒了一些 很小的锡珠  上次加焊T61的显卡也是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郁闷。

网友:
正常应该是上部温度低些,因为上部是直接加焊芯片的,下部温度高些,下面的元器件有焊锡不会掉件的。

网友:
黑胶的做熟练了就好,时间温度都很重要,我一般都恒温久一点才拆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就是不好拆,我拆过掉了好多焊盘,都害怕了

网友:
爆珠了就取 不会掉点

网友:
温度,时间,BGA焊台,这3样把握好就成了

网友:
做好隔热,温度到了250左右就可以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