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恢复数据,高手请进

楼主(2012-11-13):
1.故事起因:用GHOST还原系统后,重起到OS下只有一个分区并且整个分区的容量等于硬盘的容量,之前是有四个分区。
2.事情经过:用可起动的U盘启动到DOS下,用GHSOT进行还原之前的备份系统,调出备份系统后直接选择本地硬盘进行还原(哎,只怪个人没太在意)。出现还原进度界面后,等了1-2分钟没反应(之前还原时,很快的10秒钟就开始了),还以为是U盘不行呢,强制关机再开再进行还是等了半天没反应,*脏话*,再强制再进行,等了5分钟有反应了,还原成功后重起后发现就只有一个分区了
    首先,要说明的是之前备份时,U盘制作的是软盘引导符(A盘符)进行备份,后来因为其他原因,对U盘进行了好几次格式化制作起动盘,然后这次还原时,U盘制作的是硬盘引导符(C盘符)进行还原。因为我有两个GHOST软件,还原时我都不知道是用的那一个……

    分析:1.制作的引导盘符不一样导致的 2.可能用的不是同一工具(备份和还原应该一至)。
                  分析的不对,请高手拍砖

  利用WINHEX手动进行数据恢复,后面的因为技术有限进行不下去了,请高手帮忙分析下,另外我还有个疑问:把最初的分区表手动还原后,在不破坏目前的引导码外,还能进目前的系统吗,硬盘还是之前的分区吗?
             谢谢!!

网友:
可惜我不懂啊,羡慕楼主

网友:
真的羡慕楼主

网友:
一直想学数据恢复。,,,可惜看不明白。。。

网友:
你再看看EBR和DBR,看看对不对?

网友: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用模板可以

网友:
第八扇区应该是在还原之前,GHOST帮忙备份的,所以,把第八扇区恢复过去,分区就正常了,按道理除了第一个分区C盘外,其它分区数据都正常了,第一个区因为分区大小变化了,要修改成正确的大小。

网友:
谢谢你的分析。我的数据是没有丢失,就是不显示其他的盘符,还好之前备份过分区表。最后没办法把数据备份出来。通过DISGKGEN分区后,在GHOST下显示没有分区,就是一整个硬盘,XP是搞不定了,最后通过光驱装WIN7成功(不敢再用GHOST 了)

网友:
这个看以用 DISKGEN先搜一下分区,不行的话可以用Winhex手动填写分区表,填的时候先添成4个主分区,再转换成逻辑的

网友:
不知道你什么情况了,叫你加我QQ一直不加……
我到今天才有回复的权限,真是无语。

网友:
小心驶得万年船啊。数据是珍贵的。上次我就是帮一个客户装个系统。他说装吧。没问题的 随便装。结果我就装了  没管 就直接走了。出去一下午 回来看手机 几个未解电话。回维修部一看才知道。客户说他是个作家  一辈子的文章全在电脑里面了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闹着说带我去打官司。里面的资料至少要管几十万。我的个娘耶。维修的容易么我。后来这老头瞎搞。把文章放在我的文档里面了 正好是在第二个盘。总算逃脱这个劫数了。对待数据  同行小心谨慎啊

网友:
搞定没   没高定联系我们公司各种碎片提取 手工恢复各种文件 2593923884

网友:
应是把分区Ghost到整盘了,用Diskgen重建原来的分区应能好

网友:
楼主的分析 1.制作的引导盘符不一样导致的
                2.可能用的不是同一工具(备份和还原应该一至)
      和以上两点都没有关系,主要是ghost时选错了选项,分区还原应该是1-2-3,楼主选的是1-1-3 。

“利用WINHEX手动进行数据恢复,后面的因为技术有限进行不下去了,请高手帮忙分析下,另外我还有个疑问:把最初的分区表手动还原后,在不破坏目前的引导码外,还能进目前的系统吗,硬盘还是之前的分区吗?”

从最后一张图看,应该是第一个ebr所在扇区,并且已经被清空了,只保留了结束标志55AA,要想保留过去的分区和目前的系统,除了7楼罗工说的之外,还要手工计算出ebr的各个参数,重写ebr。

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