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S INTEL独立显卡板 有进系统声音 不显示。

楼主(2012-11-13):
华硕Z99S INTEL独立显卡板 有进系统声音 不显示。
加焊过显卡,显存。。。

网友:
外接下试试 外接可以的话说明显卡没问题  查LVDS部分  外接也不行的话可能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直接换显卡蕊片,OK

网友:
显卡的问题。直接换显卡。这批都是发热大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