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60换BD4175KVT老烧D32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1-13):
手上有一台联想T60的机子换了BD4175KVT之后老是烧D32是什么原因 IBM

网友:
升压啊  不行把C366也换了

网友:
已经解决了!原来我吧二极管装反了

网友A:
楼主 看了上面的内存我想帮你  在看你下面的回复 说修好了 问题是撞反了 我想zou你   玩笑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看了上面的内存我想帮你  在看你下面的回复 说修好了 问题是撞反了 我想zou你   玩笑   。。

呵呵!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装反了!是我师父说的!到底有没有装反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