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1s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2-11-13):
客服拿来说进水 电池放上去电源头上面的指示灯亮着的  确定有短路 叫客服留下 拆机发现进去腐蚀的蛮严重 不管 先洗洗 洗的过程中掉了 L62和两个电阻 看图得知 一个是10k 一个220k  都补上 发现还是一样 。哎看来不容易啊 先量主板发现无明显短路。插电隔离过了。就查ec吧 先量供电  14 39 58 84 106 119 都有3.3
vcc2无3.3  在测发现c7461脚+v3AL有3.3 二脚无+v3s 难道是开路了?换之不行用镊子强行拉过去就只有1.8V了 被拉低了 把ec拆下 还是一样怎么办??点位用不怎么来 不知+V3S都去哪里 我现在应该主要查那条?

网友:
想这种被拉低的情况烧鸡可以吗?那边阻值有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