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8734的升压问题

楼主(2012-11-13):
LDO5正常的条件下 PD11 的3脚电压为5V,1脚电压将近5V   那么 8734 的14脚也接近5V 接下来是怎么回事情饿?
16脚怎么导通PQ32的上管?电压从哪来的?他应该是有脉动电压吧,那他的波峰值多少伏?8743的19脚的原理也一样么?

网友:
多研究旁边的 小电容 你就明白了 比如PC87

网友:
问题15脚的5VPCU没出来的时候PC87的升压不是没起作用么~

网友:
看图应该不一样的,你得看下外围的电路

网友A:
PC87和PD11 是吧5V线性与PQ32输出电压叠加的 送给PU7的14脚
电压为 PQ32输出电压+5V   加给PQ32的G级 使PQ32场馆完全打开

哦 我知道你纠结什么了  一开始PQ32没有足够电压打开是吧
这个简单 没有足够电压打开完全 但总能打开点吧  只要出来点几个波形就能完全打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87和PD11 是吧5V线性与PQ32输出电压叠加的 送给PU7的14脚
电压为 PQ32输出电压+5V   加给PQ32的G级 使P ...

这个是正解,,。。。附带问个问题额   什么情况下能就能稍微倒通饿。。。N沟道 G级比S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