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的E198WFP 显示器插电无显示,电源指示灯也不亮?

楼主(2012-11-13):
请教各位:一客户送修一台DELL的E198WFP 显示器插电无显示,电源指示灯也不亮?电源板有12V  5V!按按健也无反应!小白我只会修电源板,驱动板不会修!请教大家:是驱动板损坏的可能性大吗?

网友:
刷MCU程序估计能好

网友:
有可能的。

网友:
刷下程序看一下。

网友:
还是先检下按键吧,修东西得从小毛病查啊!

网友:
先检下按键开关有无漏电情况或按键不通

网友:
通用驱动板换一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