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坏,主要修娜儿?

楼主(2012-11-13):
REATEK AC97声卡坏,认驱动,没声音。没修过这个,求高手指点主要修娜儿?

网友:
声卡跳线要跳好,可以试着换个声卡芯片,不行再查供电信号之类的

网友:
声卡跳线已跳好,考虑是功放的事,请问功放是在芯片内部吗?

网友:
芯片周围的电容,还有输出的那个音频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
修过几例像你这样的认声卡打上驱动没声音的都是声卡5V供电短路。你看看旁边是不是有个3脚的7805,你打第一脚供电若是偏低的话90%都是声卡芯片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