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开机电流跑到0.37,屏不亮

楼主(2012-11-13):
如题,拆开主板发现主板电池上部掉开,感觉好像有主板线断了,新手求教  了

网友:
先查供电   看看各部分电压   CPU供电可否正常

网友:
     什么 先查供电要讲详细点呀。 他都讲了 新手。多嘛  意思就是 的讲详细点。谢谢。他讲的查供电那些 也就是  各大电杆。等等,看看还有就是你的现象要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