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邵阳E43G无线网络无法使用修复记

楼主(2012-11-13):
客户拿来机子说无线网络无法搜索到信号。
接机,查看无线开关是否开启。打上网卡驱动电源管理芯片驱动更新后。尝试。还是不用。无奈进bios后禁用启用网卡设备。
重启。搜索…………成功修复。
PS:此机型一段时间不使用就会出现此现状。判断可能为通病……

网友:
这个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A:
安装联想的电源管理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做个系统 安个补丁就好了。。。

网友(2012-12-23):
我的重装过系统  还是WIN7  的 也是不行 不知道哪里问题   刚拿过来的时候 网卡是好的  我不考虑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联想的电源管理程序就可以了。

仁兄  我的装过WIN7   系统 也一样  网卡是好的   有什么高见吗

网友:
网卡是好的,BIOS中有没有禁用,驱动安装正常,我原来解决的是在XP下面,在右下角任务栏中也可以看到无线的图标,但就是找不到信号,最后安装联想的电源管理程序后就可以用了。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应该不是通病,只不过每次装完系统要在官网下载 电源管理驱动

网友(2013-09-09):
可以用胶纸粘住网卡20脚,这样就强制打开无线,无线开关都没用了!

网友(2013-11-13):
什么情况,回同样的问题还是不行啊

网友(2014-05-25):
菜鸟  还没遇过。。。。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