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一直有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楼主(2012-11-13):
就是现在装系统都不太用光盘了,都是USB 移动硬盘或者U盘。
但是经常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比如第一遍可以启动PE系统的,进入PE后重启一次,第二次就无法进入PE了。
有时候就是第一次进正常 第二次进PE的时候反复自动重启。
这个情况试过很多版本的PE了,小马 老毛桃 大白菜等
麻烦知道的朋友告诉下问题出在哪?
自动重启

网友:
补充下,如果遇到这个情况,把U盘PE系统重新做一次,又能正常进入系统.

网友:
是不是U盘引道坏了,你在做个试试看

网友:
出现这个问题后在这个机器启动不起来,但是在其他电脑用是可以的。
换了不同版本的PE 不同的U盘 感觉发生这个问题的几率不是很高,但是一旦出现就很麻烦。必须要重做U盘系统,否则在这个电脑是启动不起来的。

网友:
是不是你的U盘有问题呢。建议换个U盘试哈。

网友:
是不是u盘有问题啊!

网友:
我有个U盘进PE后 GHO文件损坏 ,删除再拷个进去就好了 。已经出现好几次了。。。

网友:
u盘我一直有好几个,而且移动硬盘也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就得多备几个,各种pe统统弄上

网友:
会不会是主板自身的问题,比如usb供电不足,兼容性之类的

网友:
这是U盘启动盘的问题,这主要是U盘品牌和是什么启动盘有关。打个比方:用电脑店的启动盘做金士顿的,启动盘经常会坏,但换成老毛桃的却不会。这可能是U盘芯片和启动盘兼容的问题吧。
我个人还是喜欢用量产,直接CD-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