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华硕K42JP 拆开就熄了。悲剧了大家分析下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2-11-13):
一个蛮熟的客户拿了个华硕K42JP的笔记本 。先前他嫌温度高那时候是夏天 ,叫别人帮他把主板 改成长转。现在天气凉快了,他嫌风扇吵人。如是拿过来,叫我帮他还原,改成温控的。如是我拆开了  蓝色 那个控制线被  拔下来, 我心想应该还原就可以。结果悲剧发生了。机器不亮了。。 机器能正常走字  表跳变都是正常的  按照道理来说 机器是亮了。键盘大小写都够切换,但是 外接不亮,接屏也不亮。以为屏线 没接好。重插 还是不行。 对了 BIOS 刷了 N 次 涛声依旧。。我在想是不是EC出问题了。我跑线路了 正好  那个风扇控制角跟 EC一角连接的。订了一个EC  只有等到了 装上去才知道。。大家帮我分析下 什么情况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
冬天静电比较厉害!是不是静电打到板子把板子烧了!

网友:
楼上应该说对了  冬天静电大注意  点啊。。 我也想知道答应

网友:
可别是静电搞坏EC了,EC还好,要是打坏桥就悲剧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电路方面故障,看看这个3。3V 蓝线是不是短路了,链接了些什么地方。查查

网友:
你给他还搞到长转能开机嘛?

网友:
这种问题最麻烦了。要就是小问题,要就很难修

网友:
帮他改成原来的常转试试,机器还是不是好的,就知道机器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加焊下显卡看看

网友:
这个机器不是一般的难弄,一般这个机器我都不敢弄了

网友:
额,话说K42J确实有点难搞,这种机器貌似见了很多了

网友:
静电真可怕。也有可能拆时姿势不得当磕掉个电阻电容之类,

网友:
昨天接到台三星X10 外接内接都不显,大小写可以切换,看电流感觉都要显了,也换了显卡,BIOS也刷过了, 但是搞死就是不显,,现在还躺着呢。

网友:
这机子的风扇不能软来会烧东西的

网友:
建议你以后改长转时在风扇正极串联加一个4148二极管,这样风扇的电压就是在4.2V左右,风扇就不会转那么快了,就不会太吵。我就经常这样做效果很好

网友:
怎么样。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华硕的四根线风扇只需要把除了红线和黑线之外的线拔掉就会长转了。。。。。
楼主悲剧啊,一般没钱收我从来不多事跟别人搞这搞那得。。。因为风险无处不在!

网友:
EC 还没回  回来  上上去  告诉 大家答案。

网友:
显卡吧,重新焊接一下应该能好,这机器就这鸟问题,毛病超级多

网友:
衣服带的静电搞坏的?

网友:
又一悲剧...先加焊显卡试一下.不过就算不行 也要保持原故障!这对维修来说很重要!

网友:
静待答案,楼主有结果要及时更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