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M不触发

楼主(2012-11-13):
拆下电池接电源不触发,拆开裸板接电源也不行,测量没有3V5V,换了3V5V控制芯片也不行,IO没有供电。。怎么解决啊,求高手

网友A:
主板电池放个电。

网友:
为什么没3V5V,就这样修

网友:
想想很美好现实很露骨~!

网友B:
大家说的好像对LZ没有什么帮助吧 3,5V都没有 还修什么 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电池放个电。

放电,这跟3V5V有什么关系吗?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说的好像对LZ没有什么帮助吧 3,5V都没有 还修什么 查

兄弟你知道怎么修吗

网友C:
先把 3 5V  修出来在说吧  开关脚有电么

网友D:
楼上说的对啊,先放电

网友:
如果换ic不行,查查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 3 5V  修出来在说吧  开关脚有电么

开关脚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对啊,先放电

可是我电池都下拉

网友:
还要上上去啊。有的没cmos电池,晶振不起震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