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1.2掉电,求思路

楼主(2012-11-13):
长城E3000的,开机1.2就掉电,如果装上cpu风扇电流就在0.96,就不会掉,不知道是哪出了问题,CPU温度很烫,不知道是CPU还是BIOS的事,哪个大神指教一二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跑码···

网友A:
CPU的工作条件都满足?时钟复位都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的工作条件都满足?时钟复位都有吗?

是的,条件什么都正常,算了,不管了,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B:
是哪个场代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哪个场代工的呢

不知道,图纸用的是G530的

网友C:
先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D:
最好换个CPU试试,或者量量CPU有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刷个bios试一下。

谢谢,刷BIOS已经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换个CPU试试,或者量量CPU有没有坏

谢谢您,已经好了,刷了BIOS

网友:
恭喜恭喜,又收钱了,呵呵。

网友D:
恭喜,收钱!羡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收钱!羡慕啊!

哈哈,折腾半天了。祝你生意兴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