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秒杀了两个笔记本和两片主板!!.(老鸟飘过)

楼主(2012-11-13):
第一台ELL PP29L笔记本(SB600+RS690T)
          开始病状为:不触发,待机0.017(正常),按开关后无任何反应,迅速拆开,发现板号是:纬创DS2,测裸板各供电对地阻值均正常,待机3V_AUX_S5\5V_AUX_S5\32.768\RTCRST#\RSMRST#...均正常,开关脚也有3.3V电压,那为什么还不触发呢?打开电路图一看,发现BIOS也要参与开机触发!(为什么呢?请看下图--BIOS芯片在开关前有3D3V_AUX_S5供电,表示BIOS在开机前要参与触发)

测BIOS的第1脚,有1.6V左右电压(正常),第8脚有3.3V电压(正常),如下图:

测得BIOS供电正常,怀疑BIOS程序出了问题,直接从官网下载了一个BIOS程序刷上去后,就可以触发了,但是电流跑到1.230左右停了,不亮机,测VCORE电压1.1V,测内存有数据波(如下图)

说明已经读过了内存,下面到显卡了,(集显)直接加焊北桥后OK,

第二台:TCL T51笔记本:这个比较简单
         开始病状为:触发后,电流上到1.302左右停了,见下图:

从上电电流可以看出,此时VCORE肯定出来,可能是显卡没过,迅速拆机,现是ATI X1300独立显卡,呵呵,直接涂上焊膏,放上BGA加焊一番,再开机,画面出来了:

第三片是:技嘉GA-G31M-ES2C主板
          开始病状为不跑码,仔细检查主板外观,发现CPU座断了根针,呵呵,把断针处周围的针脚扮开,再从别的座子上拔了根针脚过来,小心的把断针补上,再把其它针扮回原样,用洗板水把残留的松香清理干净,下图是补好后拍的

装上CPU\内存,上电跑码,亮机了,但是,屏幕显示一片英文,大概意思是:"BIOS程序丢失,正在努力恢复....."如下图

一般这种情况,BIOS自身是很难恢复的,必须重刷BIOS,那么这主板上面有两个BIOS芯片(一个M_BIOS,一个B_BIOS),是双BIOS的,如下图

那我们该刷哪一个BIOS芯片呢?有很多新手都会这样问,那我就告诉你:M_BIOS是主BIOS,而B_BOS是备份BIOS,下面我只要把B_BIOS里面的程序读取出来,再刷到M_BIOS上去就行了,或者直接把M_BIOS芯片去掉,把B_BIOS移到M_BIOS位置上即可,按照这些方法,我试验过多次,全部成功修复:

第四片:盈通N68主板,二修板
         病状为:不跑码,经测量发现,无内存供电,供电芯片是APW7120,此芯片已经被上家换过了,MOS管也换过了,而且上管都击穿了,

据我个人经验分析,此芯一般在华硕主板中用得比较多,在盈通主板上基本上没见过,一般像这些杂牌的主板,内存供电芯片都是采用W83321G的比较多,而且我从网上查了一下为两个芯片的PDF都差不多,所以我就直接采用W83321G代替主板上的APW7120,把坏掉的上管也换了,插上电源,上电,跑码了

被秒杀的感觉爽不爽啊!
大家以后还想不想看我的经验分享啊!如果想!!!,那下面你们也懂得该怎么做了!!!!

网友:
好的 过来支持你  秒杀 绝对是很爽的事

网友:
厉害啊LZ ,就是一个问题的话就好搞点,多个问题就麻烦点

网友:
楼主好技术
顶一个
这不叫秒杀吧?什么叫“秒”?花了不少时间吧,又查图又测秒信号又加焊的
厉害。

网友:
看到庐山了。。。。。

网友:
哎呀,好羡慕你们的技术啊,还有示波器、BGA什么的都有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好啊!

网友:
楼主的波到关键时候真给力!

网友:
非常妒忌楼主的技术,真的不错,想和楼主学习学习,不知楼主能否教教本人

网友A:
好经验是需要学习与分享地,有看必加

网友:
学习了。值得研究。

网友:
思路和技术都是不错的

网友:
我每次加焊桥都不成功,手上又没有BGA机器,请问还有什么办法没有?

网友(点评):
没有BGA是加焊不成功桥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而且喜欢把经验共享出来,好人一个。

网友:
台式机 还有2修板! 你们是在哪里开的?

网友:
其实我想知道,怎么给CPU座换针?~~~好像这听楼主说的,换针......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楼主怎么换针的,一般碰到断脚的都要么直接换整个座子啦!

网友:
技术没楼主好,加上俺还没有BGA呢,羡慕+嫉妒。

网友:
这台式机怎么换针啊  能长牢固吗 看该拿块板子练习练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经验是需要学习与分享地,有看必加

谢谢你的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楼主怎么换针的,一般碰到断脚的都要么直接换整个座子啦!

自己多找几片坏板,多练习几下就行了

网友:
很厉害的维修功夫。楼主牛呀

网友:
经验很丰富啊``````佩服!

网友:
厉害!怎么加分啊?嘿嘿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一样呀

网友:
果然是老鸟啊

网友:
过来支持你 秒杀 绝对是很爽的事

网友:
厉害,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能想你这样。。。。。。。

网友:
厉害!加油呀!我自己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中的高手啊

网友:
思路 杠杠的,佩服!
又学习了不少、。

网友:
支持,秒杀最舒服了

网友:
真乃高手,吾等小弟之楷模

网友C:
有一招挺新鲜的。我觉得值得加分…………CPU座可以补针,怎么补啊……我一般碰到CPU座断针直接放弃了
。

网友:
楼主秒杀机器真的很牛B

网友:
送你八个字,经验丰富,技术精湛!

网友:
楼主太速度了,半天修这么多,厉害。学习中!

网友:
什么都没看到啊

网友:
是有点牛哦。/ /

网友:
受教啦楼主技术还很是牛的哦

网友:
轻松干活,清爽挣钱。

网友:
思路太好了 ,真的学习了

网友:
CPU针还真没换过,楼主有机会写个贴子教教呀。第三片版修得有意思。

网友D:
怎么加分的呀,楼主,还没搞明白这坛子里是怎么加分的。

网友E:
如果针式透板的应该很好搞,要是bga的就很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针式透板的应该很好搞,要是bga的就很难了

这是bg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加分的呀,楼主,还没搞明白这坛子里是怎么加分的。

帖子下面有个“评分”,你点击一下,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这样的帖子收藏了

网友:
LZ相当牛,何时才有你这技术啊

网友:
很好赚呀,加焊2下就赚到钱了

网友:
秒杀赚钱啊,好好秒杀

网友:
强人, 有时自己修完东西 老忘做记录。唉~!看人家,一行一行的。

网友:
楼主技术和经验都不错,维修时思路很清晰,人也长得帅!

网友:
愁的不是没有波,是有波不会用~~~~~

网友:
接针有点费力哦

网友:
楼主的技术是没的说 而且经验和技巧都非常厉害  希望多看到楼主的帖子 我学的也就快了很多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想学换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招挺新鲜的。我觉得值得加分…………CPU座可以补针,怎么补啊……我一般碰到CPU座断针直接放弃了。

~~LZ的补CPU座针改日也试试是否可行哈...

网友:
换针是第一次听说,太强大了,回头我也研究下,从来没有想过可以这样搞定,

网友:
枪王都是子弹喂出来的!

网友:
楼主笔记本跟台机主板修得这么流畅技术不错,不晓你们那现在修一片主板几多钱

网友:
秒杀有些言过其实了。 经验倒是值得分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