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662MX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2-11-13):
富士康662MX复位不跑码  各路电压正常  刷过BIOS  哪位师傅遇到这个情况的 指导下

网友A:
你先压桥、座子,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压桥、座子,看有没有变化

日  有变化了   使劲压了北桥跑马了。。。。

网友A:
CPU座子阻抗打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座子阻抗打啦?

打了几个都正常然后就没动   然后压了下北桥  跑C1   报警放内存也报警   刚刚用风枪吹了下北桥正常了。。。一会把桥干下 希望不要干死吧,。。

网友:
感谢楼上的朋友们

网友:
那不就对啦,拆下来植球吧!

网友A:
修好啦,记得给我加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啦,记得给我加分哦

被我干死了  现在到内存那边不过了 。。。。。一直报警。。。

网友A:
看看你有没有把周围零件弄掉或空焊短路,实在不行就换新的

网友:
北桥问题比较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有没有把周围零件弄掉或空焊短路,实在不行就换新的

不搞了  修了  还麻烦

网友:
可能是虚汗了,你弄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