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6307---BTN数据

楼主(2012-11-13):
修一台联想6307---17纯平机,其菜单亮度在0---100上变化,不能调动,怀疑数据有误,请高人发一个。谢了。

网友:
没有 上淘宝看看吧

网友:
把前面板按键开关全都换了,这种现象一般都是按键漏电造成的

网友:
如果只是亮度不能调整,测一下G1,G1正常就进工厂设置一下吧。

网友:
行场扫描、CPU、PCB什么都没有,你怎么找啊?

网友:
看看这个行不。 型6307-BTN码E75[SAA4849PS 64202400 CV342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