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了,自已好的显示器,求解答?

楼主(2012-11-13):
今天收到一个现代的显示器,不过是假的。指示灯亮的 屏幕不来怀疑高压板的问题,外接高压OK了。换了高压测试时用不会来了,我是学徒师傅出马了 ,测了一下主板信号5伏没有,烧录主板还是不来,换通用版还不来。妈的搞得火大了 ,后来换来原来的主板,好了 。傻了。。。。。师傅还说了 句搞我们这行的教也教不好,要多见识见识,这种问题傻了。

网友:
换主板和烧录主板都试过。

网友:
屏线松了吧? 或者没插好

网友:
老兄,看你这文字描述,我更傻了

网友:
你师父真是幽默啊

网友:
指示灯亮?5V没有?我是第一次听说过。你这个描述大家都不懂,怎么回答?

网友:
哥们。你给我整得满头雾水啊

网友:
呵呵,哥说话好使

网友:
有时候机子不好拆下来放放也就好了。可能正好碰到什么地方了的

网友:
   不懂。。。           不过我也遇见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楼主很让我无语的表达方式,再次向小学语文老师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