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一台三星 710s显示器CRT的,现每天开机不正常,求维修思路。谢谢。

楼主(2012-11-13):
一台三星 710s显示器CRT的,现每天开机要10多分钟后,显示器指示灯才亮,才能正常工作。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哪位大哥帮忙分析下,先谢谢啦!!!

好像是开关电源启动部分不正常。电源管KA2S0680

网友:
电容鼓包了吧。

网友A:
电子枪后面的帽子,受潮了

网友(点评):
看清楚一楼说明!

网友:
3楼的分析有道理,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枪后面的帽子,受潮了

检查没有发现电子枪后面的帽子有受潮现象。

网友B:
3842的供电电容

网友:
查电源电路的电容等器件,这个不是管座问题,管座问题的话电源指示一开机就是OK的,不会等一会儿才亮。

网友:
有可能电容鼓包

网友C:
电源芯片旁边的一个小电解电容坏了,换掉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42的供电电容

这个是用的电源模块KA2S0680哦。

网友:
直接用基地的电源模块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电源芯片旁边的一个小电解电容坏了,换掉就好。

电源芯片脚上就那么几个电容,都换了就是了好像是22UF的。具体什么位置不记得了,以前修的比较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源芯片脚上就那么几个电容,都换了就是了好像是22UF的。具体什么位置不记得了,以前修的比较多的。

说话要有根据,我上图,你给指点一下是哪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话要有根据,我上图,你给指点一下是哪个电容?

版主同志,图纸给你上传了,电容是C614,C613。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话要有根据,我上图,你给指点一下是哪个电容?

把C613,C614,C617都换下咯。

网友(2012-12-15):
三星的 大多数 驱动板的问题吧  你这现象 有可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