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的问题不太懂 !

楼主(2012-11-13):
我对三极管的了解还是不太懂 我说说我的想法大侠们帮忙看看噢   我知道场馆的导通条件和内部结构就是不太懂三极管 是不是三极管的和场馆一样啊 ? 比如场馆PNP的 他的导通条件是G》S 然后由S流向D级的一个电压! NPN就是G<S 然后是由D流向S级的一个电压! 那么三极管呢?是不是也是和场馆的一样? 比如pnp的B>E 然后由e级流向C级的一个电流  NPN的就是B<E然后由C级流向E级的一个电流呢?但是有个问题还是不太懂下面那个图片我总觉得想不通二极管的特性不是单向导通么可是这个图片我怎么看C级和E级之间也是不能通的啊求解释啊 迷茫中 啊????

网友:
有没有朋友知道的啊 救命

网友:
同问,对这个也不太熟。。

网友A:
场管,我们一般说是N沟道场管和P沟道场管,三极管是NPN型和PNP型,NPN型三极管,基极为高电平时导通,低电平截至,对于PNP型三极管,基极为高电平时截至,低电平时导通,场管的漏极和源极是可以互换的,并不是说一个三极管是有两个二极管封装在一起就成了三极管,这样是为了便于我们理解和认知,C和E之间不通,是其不具备上述的导通条件

网友B:
版主 我还不懂 能具体说说三极管吗? 它要是不是2个二极管是什么啊 我看资料都是说是2个二极管啊 还有就是 NPN是C流向E吗? PNP是E流向C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 我还不懂 能具体说说三极管吗? 它要是不是2个二极管是什么啊 我看资料都是说是2个二极管啊 还有就 ...

都是从新手过来的,说是两个二极管是为了更好的理解,可以理解为他也有两个PN结,你用两个二极管并联看看有没有电流放大作用,NPN是C流向E,PNP是E流向C的,至于你量的C和E之间不通,可以找个插件的NPN型三极管,先找出基极,然后,用手指同时接触B和其中一个引脚,再测量除基极以外的两个引脚,肯定会有数值的,手指相当于一个电阻,还有不明白的话可以百度搜下三极管的基础知识和结构,区分,功能,参数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从新手过来的,说是两个二极管是为了更好的理解,可以理解为他也有两个PN结,你用两个二极管并联看看 ...

好的 谢谢版主了

网友:
我懂,但要说就难说得清了,还是找书看比较详细

网友C:
只要记住一点就够了,N沟道和NPN的三极管是高电平导通,P沟道和PNP三极管是低电平导通

对。。我们是干维修的。。知道这些就够了。

网友:
是呀,你要搞电路设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场管,我们一般说是N沟道场管和P沟道场管,三极管是NPN型和PNP型,NPN型三极管,基极为高电平时导通,低电平 ...

弱弱的问下,场馆是什么

网友:
不能单纯的当做几个二极管的组合来看,放大状态和饱和导通状态的接法就不一样,弄清三极管的原理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下,场馆是什么

就是MOS管,NPN 和PNP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记住一点就够了,N沟道和NPN的三极管是高电平导通,P沟道和PNP三极管是低电平导通

呵呵 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MOS管,NPN 和PNP

哦,这么说就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下,场馆是什么

场管,是场效应管,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原件,场管是电压控制型原件,但都能起到开关作用。百度一下,论坛里面都有这方面的帖子

网友:
分析这个好难,能学会测就好了

网友(2012-12-14):
我觉得 这个东西 先了解一它基本的功能  然后对照着论坛上有些带图纸电路分析的帖子 这样比较容易理解一点.. 其实也没必要了解的那么全面  又不是搞电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