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980-wa 显示器求思路

楼主(2012-11-13):
今天接了一台方正的显示器不加电  侧过电压候断定通往驱动板的5v电压被拉低了成了3.3v左右还一直在跳变,仔细听了听电源板发出吱吱吱的声响 大电容换了  开关管换了 光耦换了 高压板断开了,没思路了 请大虾们指教一下  小弟在这谢谢了                   显示器型号 :方正fh980-wa

网友A:
没什么好说的,12V短路,你查查

网友:
问题是12v  好好的  没啥问题

网友:
建议换一个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5v的电容全换了。

网友:
5V电路有问题

网友:
上张电源的图片来看看。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的事

网友:
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了,楼主搞定的话回下!

网友:
主芯片有问题

网友(2014-07-16):
   换通用的不好啊

网友:
先测空载时的各电压,看是否正常?
接电炉丝等负载测各电压,测试电源带负载能力。
不过应该先排除驱动板是否有短路。

网友:
拔掉屏插子看看还跳吗!屏短路也会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好说的,12V短路,你查查

为什么说12V短路呢?可楼主说的是5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