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这个电源的图纸

楼主(2012-11-13):
我前面发的一个主题,就是金河田服务器atx-s650的,内部板子和另一个坛友发的这个电源基本一模一样(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4994-1-1.html),都是7500+339的。请问谁有这款电源的图纸,不知道这款是金河田的什么型号,

借用下坛友发的题片:

网友:
我这个电源只是比他那个电源板子功率大点,元件功率大些,线路走向,元件布局完全一样

网友:
只找到这个,供参考!

技展200XA ATX开关电源电路图.pdf

896.92 K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我下不起啊,你设置权限了吗?

网友:
楼上逗你玩的,百度一下吧

网友:
一点也不清楚啊,字些都是模糊的

网友:
先说一点,这个电源看散热片就可以确定没维修价值了。

这种结构的电源,同一种芯片7500/494 + 393,电路图基本可以通用

网友:
大同小异的,参考典型电路

网友:
这样的电源太XX多了,论坛就有图纸下,长城的。

网友:
论坛里有很多电路图,自己找一下。

网友:
7500+339的电路基本上是相同的,楼主说明一下故障,大部分都可以马上给答案你了,还用费劲找什么图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