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H82801GB 新发现

楼主(2012-11-13):
今天买南桥.
与卖家一交谈,发现:
NH82801GB 还分945用,和G31 G41二种用的.
G31 G41的板,能在945上用.
945上用的,在G31 G41上用,可能会有部分功能不能用.
拆桥时,希望大家分一下类吧.
NH82801GB 型号是一样的.外观上无法区分.
功能

网友:
以前还没发现这个问题.只觉得型号一样就可以了.
badhdd (15:31:24):
82801IO 什么价?
sldz_yan:小张 (15:31:26):
全新原装 G86-631-A2 2012+ 125元 温控白胶 低温改良
你好
测试好的15
badhdd (15:32:20):
82801GB的呢?
sldz_yan:小张 (15:32:41):
请问是配945的还是G41 的北桥的
badhdd (15:33:03):
GB的,这个有什么区别?
sldz_yan:小张 (15:33:08):
有
945的比较低端
G41 的比较高端
badhdd (15:33:27):
我知道
sldz_yan:小张 (15:33:29):
请问你是那种的呢
badhdd (15:33:35):
南桥不都是一个型号的吗?
sldz_yan:小张 (15:33:39):
是的
但是里面的功能不能一样用的
G41的可以用在945 但是 945不能用在G41
badhdd (15:34:03):
82801GB的
那G31呢?
sldz_yan:小张 (15:34:34):
G41 和G31 一样的
但是945的不一样
badhdd (15:35:02):
晕.我是准备搞些GB的备用的.
82801IO的是用在DELL板上的
sldz_yan:小张 (15:35:26):
恩 这个没关系
badhdd (15:35:52):
G41的和945的,分加什么价?
sldz_yan:小张 (15:35:55):
945测试好的GB 是22元 G41的是25
badhdd (15:36:28):
外观上能分得出吗? 到是放混了就难分了
sldz_yan:小张 (15:36:46):
外观看不出来
但是到时发货的时候 我们这边会帮你分别放好的
badhdd (15:41:18):
82801IO的,帮我发个2片吧.

网友:
想知道淘宝买的桥都是好用的?想芯片买怕了,没买过桥

网友:
这个以前真的没有注意过,谢谢楼主。

网友:
台式机的桥坏了 就不修了 除非修好板子归我那种

网友:
不是吧!我从来没分过!都能用 啊!

网友:
不是吧?我都是正常用的,但是桥上写了生产日期。不知道还有这说,有待师傅们验证,

网友:
都是通用的,从来都没有去注意过,也很少买,都是在料板上面拆的,不行的话就以为拆下来的又是一个坏的,继续下一块料板,多谢楼主提醒,下次注意点!

网友:
有这种说法吗?但也看了下945和G41上的82801GB,只发现第二行和最后一行不一样,最后一行应该是表明产地

网友:
恩恩,部分功能不能用,记住了

网友:
修桥不划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