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没有涵养的问题

楼主(2012-11-13):
请问BIOS是什么,是BIOS电池吗,刷BIOS是什么意思,怎么刷,刷了有什么用

网友:
BISO 是BIOS    电池是电池   具体的问度娘会比较好

网友:
bios是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是一段程序代码  在电脑里用可擦鞋的程序芯片保存  由于开始写的时候可能有些缺陷或者新的硬件产生  所以要更新BIOS 就是刷

网友:
有使用编程器的刷法 有在系统下的刷法

网友:
听说刷BIOS风险很大,搞不好就板子废了,是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