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LA-4301P 检修3V/5V供电

楼主(2012-11-13):
仁宝LA-4301P 检修3V/5V供电
今天拿到一块仁宝主板,废话少说直接开修。拿到主板先目测主板是否有掉件,烧毁等。看了一下主板比较完整没有掉件。接下来测试一下公共点的对地阻值。打开图纸找到公共点VIN经隔离保护产生公共点B++
PL2这个电感上就可以测到。万用表打到蜂鸣档,测到公共点对地阻值400多没有短路。接下来测试3V/5V供电,内存供电,CPU供电,桥/总线供电的电感是否对地短路。经过打值都无短路一切正常。通电测试。供共点电压正常19V,到3V/5V测到无3V/5V,先把5V/3V的上官拆掉先抓一下波。
示波器抓3V/5V上管G极(用单次触发)没有任何波形先放一边。接下来检测一下芯片8734的工作条件。
先测量一下主供电20V+19V正常17VCC5V正常。接下来SHDN#是供公点B++经过PR51电阻到芯片6脚。用万用表测量有电压大概是18V多点也正常。测量ON3/ON5ON3正常2VON5没有电压,找到了有可能是这的问题。看一下ON5的条件是否正常。
ON5VL经过一个电阻到芯片4脚。没有电压有可能是PR55电阻坏掉了或是PC46这个电容坏掉VL直接接地,或是后面PACIN,51ON信号导致。先一个个排除,一般PR55 499K的电阻一般不容易坏,抱着宁可杀错一千不能放掉一个的原则把它换掉,在测量ON5电压还是没有,看来不是电阻的事,那就把PC46这个电容也换掉在测量ON还是没有电压,看来不是这得问题,接着检查后面的PACIN电路是不是正常。经过追查PACIN,51ON#,场管都正常。怀疑有可能是芯片坏掉,找一个新的8734芯片换上ON5电压出来了4.7V。拿起示波器再次抓波。靠 还是没有任何波形。难道是芯片没有换好?一般不可能。对自己的焊接水平还是比较自信,有可能是其他地方还存在问题,继续 查找,这次把芯片的各个脚都测量一下发现问题了。 这些脚位没有电压,正常是5V。在继续查。最终查到是自举升压PD6坏掉了。
很多自举升压的二极管和电容坏得比较多。把PD6换掉。在测量电压都出来了,这次拿示波器起测量波形都正常出来了。把3V/5V的上管装上示波器再次测量电感前端和后端波形一切正常OK,
拿万用表测量3V/5VOK。在测量各个供电都正常。装上假负载测量一下复位等正常。各大供电检修完成。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1
最简单的问题,这几天在基地就搞这些玩艺。。。一下午秒杀了N块。全是一个个测量来的。示波器,神器啊。。。谢谢阿林。

网友:
写的好棒。问下楼主示波器是多钱买的?什么牌子的好,只简单修修 有必要投资买吗

网友:
学习了,楼主文章写得好详细,通俗易懂!!!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点评):
回复内容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
第一次看到写的这么详细而又容易理解的帖子

网友:
楼主说的对  一般激放这边  好多自举升压二极管坏的
我也已经尝试了好几个了

网友:
有波波,能更容易更快找到问题。。

网友:
只是简单修,就没必要买示波器。示波器便宜的也要1000多

网友:
楼主自举升压电路是干嘛的呀!!!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要是我换了待现芯片还是好的话我就会没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