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上电没有反映~待机为0.02

楼主(2012-11-13):
今天客户拿来了一台CQ 40  ,说开机没有反映。。。
用可调电源加电 待机为0.02电流,拆机,测试51125    3.3v  没有,5V也没有。  其他没有短路,于是换了一个51125。电压来了,偏低。。5v   为2.7V     3.3v  为1.7 左右。。。       有事情了,忙其他的事情。回来,电压就正常了。  能开机。。拔掉重插又不行了。。。。

网友:
问题应该还在3/5V那边,再仔细找找

网友:
电压拉低了,慢慢的电压就正常了。。。。我在仔细的量一下。

网友:
看51125工作条件

网友:
还有公共点DE 检测电阻,失效也会有问题!